在I2C模式下,如何计算UCB0BR0和UCB0BR01?它们的值与SCL频率大小有关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由公式可知要想得到UCBRx,就要知道tlow,从哪里可以得到tlow,数据手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Tlow和Thigh的时间是跟配合430使用的IC相关的,只要配置SCL的速率在使用的IC的I2C总线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正常工作。
这个时间你可以在你使用的芯片手册种查到,一般是直接给出SCL的最高速率

网友:
在好多例子里常出现设置完SDA和SCL后延时一下,是不是这个延时就和Fscl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等待I2C模块稳定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初始化的后的延时,可以设置的略长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个延时与Ffcl无关的话,那在I/O模拟I2C时,什么决定/体现出Ffc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