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为何用p^0而不用p1.0

楼主:
51程序的位定义sbit p1_1=P1^0;不理解为何不用P1.0而用P1^0?还有头文件内 定义该管脚地址用p1_1为何不用P1.0或P1^0?

网友:
引用 楼主:
51程序的位定义sbit p1_1=P1^0;不理解为何不用P1.0而用P1^0?还有头文件内 定义该管脚地址用p1_1为何不用P1.0或P1^0?

有些东西,是编译环境决定的。

觉得扭不过来,就看看编译原理的书籍吧。

编程有不少不成文的规矩,潜规则吧,呵呵。

楼主:
虽然还是不理解,还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还是不理解,还是谢谢!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sbit p1_1=P1^0;

p1_1是自定义的,类似于变量名,自己喜欢就行。

P1^0是编译器规定的,不然会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头文件中P1^0对应的是一个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头文件中P1^0对应的是一个地址吧。。

嗯,P1^0在Keil C51中是位寻址的。

sbit p1_1 = P1.1; 在Keil C51中是会报错的,这是编译器决定的,得用sbit p1_1 = P1^1;的形式。

网友:
格式是编译器规定的,只能按照格式用,否则会报错。自定义变量也要根据要求定义,适应了就好了。
这样的固定统一格式还是有好处的,大家一看就懂。

网友:
这个不是我们能确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点.在C里面可不是随便能用的,在其他编程语言中也类似,他代表一个点前面的是一个类,点后来的是前面那个类的成员或子类。比如TextBox1.Text,表示TextBox1的Text属性。在单片机编程时候用比较多的是表示结构体或共用体的成员,如Datetime.Hour,看到这个一般就表示Datetime结构体里面的Hour成员,当然这不是一定的,但有这么一个习惯用法!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
_Justin

我要是你~~
呵呵~~
就直接把"reg52.h"里的位定义改了~~
呵呵~~
你以后就没这个困惑了~~

网友:
因为51reg.h,文件就是这么定义地

楼主想用P1.0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
在reg51.h里定义的是字节地址,没有位定义啊?: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reg52.h: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  P3  */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这两个头文件都没看到这个定义啊?怎么就能用呢?

网友:
这个点.在C里面可不是随便能用的,在其他编程语言中也类似,他代表一个点前面的是一个类,点后面的是前面那个类的成员或子类。比如TextBox1.Text,表示TextBox1的Text属性。
在单片机编程时用的比较多的是表示结构体或共用体的成员,如Datetime.Hour,看到这个一般就表示Datetime结构体里面的Hour成员。
学过32的表示深有同感

网友:
c51编译器规定:标识符只能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三种字符组成,且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
.”属于不合法字符,因此不能用P1.0等作为位标识符。
至于判P1^0中的“^”,是在定义时指明P1中第几位。

网友:
听说进了娱乐圈要被“潜”,其实我们进了代码圈,天天被“潜”,无力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