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和射频电路(声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帮我看下下面的电路和PCB。
1.首先能不能帮我简单分析一下电路。包括工作原理啊,谐振频率的计算啊。等等
2.看看我的PCB的天线设计有什么主意的地方。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距离传不远。我要增加距离。

电压3.3V 电流30mA.

用频谱仪搭在天线上测只有-5dBm.

谢谢啦。

网友:
天线居然一个圈围在主要电路外围
应该单独放在旁边
而且如果你设计不来pcb天线,最好是用陶瓷天线
用pcb天线也一般用倒F型和1/4波长型
但是这两种尺寸比较大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