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根据这个传感器的属性对AD芯片选型

楼主:
新手求教。。。精度要求10位以上。传感器的说明书有2张特性表格,一张是常规电学参数,另一张是最大额定值参数。请问我在选取AD芯片(模拟输入范围)的时候是根据常规电学参数还是最大额定值参数呢?表格如下:

此处应该选择多少模拟输入的AD芯片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AD芯片的参考电压应该接多少呢?是VDD么?

网友:
电学常规参数的表格只有一半,再发次试试。。

网友:
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

我也正在纠结这个问题啊  希望有高手给与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