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关联表AssociatedDevList的操作

楼主:
关联表的操作
AssociatedDevList 表为与此设备相关联的设备表,并不是 ZigBee 网络中的所有设备
信息表。表中信息的 IEEE 地址是唯一的,每个设备加入它的父节点时会在表中添加一个记
录,但是子节点断电离开网络时不会删除该条记录,如果有多个子节点,频繁更换父节点会
造成 AssociatedDevList 表满或溢出,使其它子节点无法加入该父节点,因此需要及时的删
除一些已离开的子节点记录。

关联表的定义
在 nwk_globals.C 文件中有对关联表的定义,代码如下:
#if defined(RTR_NWK)
// Statically defined Associated Device List
associated_devices_t AssociatedDevList[NWK_MAX_DEVICES];
#endif
5.2、关联表的结构
在 AssocList.h 文件中有对关联表结构 associated_devices_t 的定义,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16 shortAddr;
uint16 addrIdx;
byte nodeRelation;
byte devStatus;
byte assocCnt;
linkInfo_t linkInfo;
} associated_devices_t;

devStatus 可以设置为以下的值
#define DEV_LINK_STATUS
#define DEV_LINK_REPAIR

// 关联设备的短地址
// 地址管理时的索引
// 关联设备的描述
// 设备的状态值
// 联接次数,相同 IEEE 地址连接时会加 1
// 连接信息

0x01 // link is in-active ? 活动联接
0x02 // link repair in progress ?正在修复联接

#define DEV_SEC_INIT_STATUS 0x04 // security init 初后的安全
#define DEV_SEC_AUTH_STATUS 0x08 // security authenticated 验正过的安全

nodeRelation 可以设置为以下的值
// Node Relations

#define PARENT   0    //父节点 一般指协调器
#define CHILD_RFD  1      //简功能节点 一般指终端
#define CHILD_RFD_RX_IDLE  2     //简功能节点(空闭进 RF 接收开启) 一般指终端
#define CHILD_FFD   3      //全功能节点 一般指路由器

#define CHILD_FFD_RX_IDLE  4 //全功能节点(空闭进 RF 接收开启) 一般指路由器
#define NEIGHBOR  5  //邻居设备
#define OTHER  6 //其它设备
#define NOTUSED  0xFF //没有使用

在 ZComDef.h 文件中有对 linkInfo_t 的定义,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 txCost;
uint8 rxCost;

// counter of transmission success/failures
// average of received rssi values

uint8 inKeySeqNum; // security key sequence number

uint32 inFrmCntr;

// security frame counter..

} linkInfo_t;

5.3、关联表记录的查看
可以直接从 AssociatedDevList[NWK_MAX_DEVICES]数组中查看关联设备的信息,比如:
for (uint8 x=0;x {
byte nr = AssociatedDevList[x].nodeRelation;

5.4、关联表记录的删除
关联表的删除可以有多种方法,可以用 AssocList.h 文件中的函数,也可以直接在 NV
区中删除,下面只对 AssocList.h 文件中的函数部分举例说明,代码如下:
AddrMgrEntry_t addrEntry;
NLME_LeaveReq_t req;
uint8 i = Z_EXTADDR_LEN + 1;

// Set up device info
addrEntry.user = ADDRMGR_USER_DEFAULT;
addrEntry.index = index;
if (AddrMgrEntryGet( &addrEntry ))
{
for (i = 0; i < Z_EXTADDR_LEN; i++ )
{
if ( addrEntry.extAddr != 0 ){ break;}
}
}
if(i < Z_EXTADDR_LEN){
// Remove device
req.extAddr = addrEntry.extAddr;
req.removeChildren = TRUE;
req.rejoin = TRUE;
req.silent = FALSE;
NLME_LeaveReq( &req );
}else{
AssocRemove(addrEntry.extAddr);
ZDApp_NVUpdate();
}

网友:
大家有操作这个关联表么?

大家有操作这个关联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