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35度的C2000芯片。。。。。

楼主: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C2000板子在常温下能够正常运行,在低温下没有运行........

常温下,所有测试都是正常的电源,晶振,等等....一开始怀疑是否真的能够做到-40°.

问题查找过程,板子放在-35的环境中,清空芯片内的程序,用线引出XRS引脚,测试发现XRS引脚上没有正常的225HZ的下拉信号,XCLKOUT没有3.7Mhz的时钟。

说下思路,如果有XCLKOUT输出,输出不是3.7MHZ,那么我估计是晶振的问题。如果没有XRS也没有XCLKOUT我估计是电源的问题,如果没有XRS有XCLKOUT,我会估计芯片根本没有起来,可能是芯片本身质量问题。

实验:断开板上的供电,外部供电,确认能够正常,最后发现时一个电容质量不好.....谁好像跟我说过,低温下,电容可能会呈感性而不是容性......

网友:
什么材料的电容?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
电容可能会呈感性而不是容性,这个好像是在截止频率上才会出现的现象,难道温度下对材料的影响会使截止频率变低?

网友:
把C2000周围的陶瓷贴片电容都换了一遍,因为估计是供电有问题,这种情况下供电有问题一般是电容有问题.

 低温下,电容可能会呈感性而不是容性,我也只是听说,但消息来源还比较靠谱,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够解释一下.......

网友:
C2000芯片没事吧

网友:
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系统都有可能奔溃啊!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做一个系统真不容易!

网友:
C2000芯片没有问题,为这件事情专门找到了TI芯片的研发人员。他们告诉我TI的文档中的数据肯定能达到,毕竟是一线大厂。

这个数据是最差值,也就是说-40°~85°每块芯片都能达到,运气好还能超。

同理TI提供的其他参数应该也是这样。只不过超了TI就不保证可靠了.....

网友:
倒不至于在低温下呈现感性,指示由于你选用的陶瓷电容可能属于二类陶瓷材料,温度性能不佳,温度越低容量越小,而你选用的电容值相对TI芯片要求的最小电容偏小,在极端情况下就会出现电源电压不稳的情况,尤其是CPU内核的电源,必须接比较大的电容,如果工作温度范围宽,还需要考虑电容的容差,温度特性对电容值的改变等因素.

网友:
恩,电容是绝对重要的。

网友:
电源问题,有可能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