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会不会内存溢出

楼主: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PERIODL(TIMER1_BASE,100000000); //先给赋值再开始计数,否则计数值为零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PERIODH(TIMER1_BASE,100000000>>16);

PERIODL为16位寄存器,最大能存65536,这样会不会溢出?

网友:
是内存溢出,还是计数器溢出?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16位的寄存器只能存65536,存不了100M这么大的数,这句话能实现?会不会内存泄漏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PERIODL(TIMER1_BASE,10000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实现的,存入的数据大于内存,难道没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