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2按键输入响应速度问题

楼主:
编译器用的是 CodeVisionAVR
按键用的是PD端口,PD0、PD1同时做串口输出
程序运行后,按下按键,等待2秒钟左右后才起作用
但是按键按住持续2秒钟左右后释放,马上就起作用
下面是程序,帮忙看看什么情况
while(1)
{
    delay_ms(10);
    pic[2]=0x00;
    SEND_str(pic,3);                        /串口发送数据
    Tend();
    SEND_str(wenben,4);
    Tend();
    if((PIND&(1<<7))==0x00)            //检测按键按下   端口PD7
    {
    delay_ms(5);                                //去抖动
    if((PIND&(1<<7))==0x0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PIND&(1<<7))==0x00);      //当按键放开时作用
    while(1)
    {
    pic[2]=0x01;
    SEND_str(pic,3);
    Tend();
}

还想问一下,main()函数里面放置太多程序会不会影响程序的反应运行速度

网友:
影响程序反应速度的是你对程序的扫描频率,也就是你执行两次程序之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
谢谢 leekuip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串口一直发送,影响了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