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Zstack 2.4.0-1.4.0中终端假死问题求助?

楼主:
    大家好,小弟使用Zigbee开发无线的温度采集系统。用的2530模块,安装了Zstack 2.4.0-1.4.0协议。在自带的例程SampleApp和SerialApp中进行部分更改,最终测试:1个协调器带2个路由器,协调器发送相应命令,路由器收到命令后进行AD采集,将相应的温度值送至协调器,最后通过串口送至上位机。

    现在通信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用协调器循环发送命令(间隔2s)后,两个路由器在回复大概100-120次左右的温度数据后就进入假死状态。将路由器断电重启后又可以继续收到100-120次数据,然后故障依旧,排除协调器的问题。

    通过调试,发现路由器在通信100多次后就不能接收到协调器发送的命令,故不能进入SampleApp_ProcessEvent这个函数进行相应的任务处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

    想请问一下高手,SampleApp_ProcessEvent这个任务在什么情况下执行呢?正常通信时协调器发送命令,路由器接收到以后就可以进入SampleApp_ProcessEvent任务,一旦通信次数多了之后不能进入我该怎么调试呢?无法跟踪进去看看到底哪里出问题啊?

    请有实际工程开发经验,有产品投入工程应用的高手不吝赐教!真心感谢!

网友:
通过进一步的调试,发现假死的原因是:发送100多次数据以后终端或者路由器找不到协调器了,所以通信中断。但是没找到什么原因导致终端或者路由找不到协调器。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技术服务,项目主要就是:1个协调器下面带60个左右的路由器或终端,路由器或终端每隔1s钟发送采集的温度数据(通过CC2530自带的AD采集),协调器将全部路由器和终端采集得到的数据通过串口送至上位机。以TI的开发板为硬件基础,只要是帮我一起调试软件。如有合作意向的请短消息我或QQ:32153186。具体可以详谈。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其中的memory没有clear的问题, 这种bug应该挺好找的才对, 你可以加速发送时间, 肯定也是达到某发送量就死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明天再调试下!

网友:
楼主,4楼的方法有用么?memory怎么清???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得问题解决了么?zstack 终端假死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加快发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