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寸液晶屏背光驱动问题

楼主:
各位论坛里的朋友,请教一个问题,见图:

目前该部分电路图的背光不是很亮,感觉有点暗,该部分的PWM0的调制部分的电路不是很懂,试着更改了PWM信号的频率效果不明显,有那位朋友能够分析一下这部分电路,如果要调节背光部分的,该怎么去调,谢谢。备注:调LSR1有作用,但无法达到看起来很亮的感觉,并且调节背光的亮度,最暗和最亮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网友:
“试着更改了PWM信号的频率效果不明显”,请问,你怎么改它的频率的?

你把R78再并个3R3的上去试试。

“调LSR1有作用,但无法达到看起来很亮的感觉,并且调节背光的亮度,最暗和最亮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从这点看,它的OVP起作用了吧。也或者,LSR1的阻值太大,减到10K看看怎么样

网友:
软件上更改频率,把PWM的频率从3.2k提高到40K效果不明显了,感觉是一样。更改LSR1的值,改的越小,变得很暗,在20K电阻下,调节到最暗,整个屏就黑了。调到33K以上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把LSR1直接断开,把2.2K电阻改成0R,背光达到比较好的亮度,但不能调光。这个用PWM调光电路不是很懂,以前是把PWM信号直接接到到EN脚上的,因为系统设计是这样的,所以还在调。可能更改R78的值,背光应该会亮一点。但还是要把这个电路的原理弄清。先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