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文件下载

楼主:
.sof和.elf可以下载到flash和epcs。

1.   在nios的flash programmer中这样设置,那就是.sof和.elf都下载到epcs中?

2.   这样设置,就都下载到flash中?还是.elf下载到flash,.sof文件下载到epcs?

3.   .sof文件能下载到flash中?

网友:
下到flash中就是并行配置,跟epcs的as模式效果是一样的。
逻辑配置数据和nios的软件数据都在FLASH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三个问题,版主能不能分别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