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了! ---《全数字TI方案电源》软件迈出了第一步

楼主:
实验方法:

1、使用 DigitalPWR V1.0(板上标记)第二块PCBV1.0版电路,使用6MHz外部晶体10倍频,内部60MHz

2、仅测试“OUT1第一路输出的电压控制部分。

3、网络标号“48V”实验时接12V  -----为了在没有调好软件时不烧坏元件

4、“OUT1的负载接4.710W电阻。

5Q209用二极管代替

6、输出电压的调整直接在电脑上进行。ADC值与实际电压未作标定。

7F28035DEBUG模式下,未将程序烧入ROM

未提及部分均按V1.0版电路参数

实验结果:

1、将“输出电压”变量Out1SetVlt设为200时,实际输出电压2.4V(示波器观测,下同), Out1SetVlt设为300时,输出电压4VOut1SetVlt设为500时,输出电压5.5V

2、输出200KPWM方波有1mS多的调制。

现在虽然可以输出电压了,且只有一路,距达到实用有很大距离。但是,它标志着DIY电源看到了曙光。

硬件和软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大家一起来,帮这个项目做点前期工作。

网友:
_Cla1Task1:
 ;MDEBUGSTOP
 MMOV32  MR1, @_PidParam1.MaxAdc1Current
 MI16TOF32 MR0, @_AdcResult.ADCRESULT0

 MMOV32  MR3, @_PidParam1.Last1Current1Error
 MNOP
 MSUBF32  MR2, MR0, MR1

 MNOP
 MNOP
 MNOP
 ;||MMOV32 MR3, @_PidParam1.Last1Current1Error
 MCMPF32  MR0, MR1
 MNOP           ; Three instructions after MCMPF32 ????
 ;MMOV32  @_PidParam1.Last1Current1Error, MR2
 MNOP
 MNOP
 MNOP

 MBCNDD  _Task1Overload, GEQ     ; If current overflow
 MNOP           ; Three instructions after MBCNDD are always
             ; executed whether the branch is taken or not
 MADDF32  MR0, MR3, MR2

 ||MMOV32 MR3, @_PidParam1.

 MMPYF32  MR2, #0.5, MR2

 MNOP

 ;=========================================================
 MI16TOF32  MR1, @_OutputValue.Out1SetVlt  ;
 MI16TOF32  MR0, @_AdcResult.ADCRESULT1  ; Out1 Output Voltage
 MSUBF32  MR2, MR1, MR0

 ||MMOV32 MR3, @_PidParam1.Out1TatolError

 MMOV32  MR0, @_PidParam1.Last1Vlt1Error
 MNOP
 MNOP
 ;MNOP
 MADDF32  MR3, MR2, MR3

 ||MMOV32 @_PidParam1.Last1Vlt1Error, MR2 ;
 MMINF32  MR3, #1000.0
 MMAXF32  MR3, #-1000.0
 MNOP
 MNOP
 MNOP
 MSUBF32  MR0, MR2, MR0

 ||MMOV32 @_PidParam1.Out1TatolError, MR3 ;
 MMPYF32  MR2, #0.045, MR2

 MNOP
 MNOP
 MMPYF32  MR0, #0.005, MR0

 MMPYF32  MR3, #0.045, MR3

 MNOP
 MNOP
 MADDF32  MR0, MR0, MR2

 MNOP
 MNOP
 MI16TOF32 MR2, @_EPwm1Regs.CMPA.half.CMPA
 MEINVF32  MR1, MR1      ; 1/Out1SetVlt
 MADDF32  MR0, MR0, MR3

 MNOP
 MNOP
 MMPYF32  MR1, MR1, MR0     ; Error/Out1SetVlt
 MMPYF32  MR1, #50.0, MR1
 MNOP
 MNOP
 MNOP
 MSUBF32  MR3, MR2, MR1
 MMINF32  MR3, #295.0
 MMAXF32  MR3, #1.0
 MNOP
 MNOP
 MF32TOI16 MR0, MR3
 MNOP
 MNOP
 MNOP
 MMOV16  @_EPwm1Regs.CMPA.half.CMPA, MR0
 MSTOP
 MNOP
 MNOP
 MNOP
 MNOP
_Task1Overload:
 MMPYF32  MR1, #0.5, MR2

 MMPYF32  MR2, #0.5, MR0

 MSUBF32  MR0, MR2, MR3    ;
 MMPYF32  MR3, #0.1, MR0

 MADD32   MR0, MR2, MR1
 MADD32   MR0, MR0, MR3
 MF32TOI16 MR1, MR0
 MMOV16 @_EPwm1Regs.CMPA.half.CMPA, MR1
    MSTOP
    MNOP
    MNOP
    MNOP
_Cla1T1End:

网友:
恭喜一下!

网友:
有兴趣的朋友 多多参与下 啊

网友:
我的赶快看LIN和QEP啊

网友:
昨天把程序及电路都调整了一下,PWM波形很好,没有调制现象了。
但开关管的功耗还有点大,今天再改一下驱动问题。

网友:
看来我贴的程序没人关心啊,里面有个运算错误,就是不一样的单位相减:MSUBF32  MR3, MR2, MR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不关心啊,是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

网友:
加油啊,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