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们看一句绝对诡异的 C语句

楼主:
今天捡起放了快两个星期的 C和指针 接着看。

看到一个很诡异的玩意,发个帖和大家分享分享。

  1. int array[10];
    int *ap = array + 2;

    //so,what does the follow expression mean?
    2[array] = 43; //////!!!!!????

首先告诉大家,这是完全合法的一个语句,你可能会猜到它代表什么,但是为什么呢?

当然了,这绝对是一个蛋疼的不行的写法,发出来,一则是分享,二则它背后隐藏着C是如何实现下标的方法的秘密。

网友:
测试的代码

  1.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rray[10];
    int *ap = array + 2;
    char i;

    for(i = 0;i < 10;i++)
    array[i] = 0;

    *ap = 45;
    4[array] = 10;

    for(i = 0;i < 10;i++)
    printf("%d\t",array[i]);
    printf("\n");

    return 0;
    }

在cmd下用gcc编译通过,0警告,输出结果如我所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t main(void){    int array[10];        int *ap = array + 2;        char i;                for(i = 0;i < 10;i++)                array = 0;                *ap = 45;        4[array] = 10;                for(i = 0;i < 10;i++)                printf("%d\t",array);        printf("\n") ...

结果是不是:
0        0        45        0        10        0       0        0       0       0

网友:
4[array] = 10;
这一句不理解

网友:
是诡异

在我看来不合语法,如这句:
2[array] = 43; //////!!!!!????
数组前边带2,不理解

网友:
胡总书记都说不折腾了,辛版主还在折腾

这样的题目会让全世界的程序员们不得好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吓死我了,我看到最后回复是你,以为挨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
2[array] 怎么看怎么诡异
那array[2]呢?

给大家一个提示:
2+b = b + 2

注意:
这事关乎 C的下标实现方式

网友:
2[array]=array[2]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嘿嘿,还差一点点,再写一个等式,这答案就完美了

网友:
什么?本夫子,在单片机这行混了几年怎么就没听说过

一个数组array[2] = 2[array], 这能编译过去吗???

网友:
这样也行,why

网友:
看的头晕

网友:
这样是合法的可以跑下就知道,
TO:辛昕,我用手机上的打符号不方便,回家了我把过程写上来其实就是指针的加减

网友:
看不明白
给详细解释下
谢了

网友:
汇编里面是可以类似5[bx]这样寻址的,c编译器是不是也就让这么写的了吧~

网友:
太偏門了...

网友:
很久以前的谭浩强的C语言上也提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就你一个人说明白了。
你好像也是 看过 C和指针 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