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如何在执行main()之间关闭看门狗

楼主(2012-02-09):
IAR中如何在执行main()之间关闭看门狗
IAR中如何在执行main()之间关闭看门狗?
论坛上有人问,但是说的不具体。不知道怎么弄。
会的告诉一下,谢谢!
如何

网友A: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src\lib 此目录下有个low_level_init.c,把这个文件添加到当前工程中,并在int __low_level_init(void)函数里添加关看门狗指令,最后return 1;

网友B:
也可以参考如下建议:
在MSP430 IAR集成环境下找到Cstartup.S43文件中__program_start子程序,并在其中加入的汇编代码
mov.w #WDTPW+WDTHOLD , &WDTCTL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