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5438和PCF8563做实验,是将5438的I/O模拟I2C与PCF8563通讯,还是将5438的USCI模块设置成I2C模式与其通讯呢?如果是前者的话是不是USCI这一块就不用设置了呢?

楼主:
这一块我没弄明白~

网友:
如果用IO口模拟I2c的时序,就是靠你的代码来拟合I2C时序;
如果使用了430的I2C硬件模块,这个时序就不需要自己来拟合,由USCI给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对USCI做适当的配置。
使用前面的一直方法就跟USCI没有关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i2c就需要使用代码做i2c的时序,跟用timer模拟uar是一样的,用i2c模块式不需要代码做时序,直接对usci寄存器配置就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