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占空比为100%时波形不对

楼主:
利用2B93的PWM做直流输出,实验中发现当占空比为100%时,理论上应该输出直流电压3.3V,实际中直流输出电压为0V,测得PWM此时的波形为低电平。

而调节100%占空比稍小一个时钟节拍时,波形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看看你 PWM 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
LZ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我去年在LM3S5749上也是这样的实验结果。

网友:
占空比0%和100%确实比较难做,在TI的C2000中为做到这种效果,TI专门出了一个appliction note.M3没有这个说明。

网友:
最好是设置最小和最大的窗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