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编程问题

楼主:
//主程序
#include "msp430x44x.h"
extern cheng
//====================================
      NAME  main
      ORG   0FFFEh
      DW    RESET
//---------------------------------
      RSEG  CSTACK
      RSEG  CODE
;---------------------------------
RESET mov.w #SFE(CSTACK),SP;CSTACK=0200-0A00
main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
      mov.w #20,R14;
      mov.w #40,R12;
      call #cheng//结果在R12
//-------------------------------------
main1
      jmp main1
//--------------------------------
      END

//子程序
#include "msp430x44x.h"
//extern unsigned int ?Mul16Hw(unsigned int,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cheng(unsigned int i1,unsigned int i2)
{
    return(i1*i2);
}

错误提示: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ul16Hw" referred in chengc

如何解决

网友:
我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如果是新版本的IAR,两个参数应该分别放在R12和R13中

网友:
我的不行啊,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
IAR Assembler for MSP430
V3.42A/W32 (3.42.1.9)

网友:
子程序进行加减计算是可以的

网友:
你那版本太老了,换个新版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