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 I2C问题

楼主:
   求教,新手第一次用MEMS gyro,用的是MSP4305310加MPU3050(I2C通信),MSP430硬件I2C模块.

   问题是  刚刚reset后用示波器测SDA和SCL口都有信号,但是示波器表笔一拿开再触到管脚或者是测下别的脚之后再回去测SDA/SCL,发现就变成SDA一直高,SCL一直低电平。。请问是静电的问题么?应该怎样解决呢?谢谢!

网友:
慢慢来吧……我弄了两个星期才差不多搞定,但是还没找到是为什么。

TI的430是有源码的吧?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但拿他的源码跑出来还是这样...也不知是gyro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对了问下你的I2C使用模块还是IO口模拟的?谢谢~

网友:
硬件 IIC。如果是软件就简单啦……

我对IIC的超时做了一些辅助判断,光硬件我也是会死机的。

430系列是有官方代码的,你确认下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
你好,我也在调试msp430 和MPU6050 希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