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时钟

楼主:
1.   时钟系统

1.1.         时钟源

Msp430f149的时钟的基本模块含有2个或3个时钟源,低/高频时钟源LFXT1CLK、高频时钟源XT2CLK、内部数字可控时钟源DCOCLK。其中LFX1CLK范围为32768Hz,450KHz-8MHz;

XT2CLK范围为450KHz-8MHz,DCOCLK范围为128KHz-8MHz(没有实际测量,网上数据)。

我自己的板上的接法为LFXT1CLK32768Hz,XT2CLK8MHz

时钟信号即实际使用中用到的时钟有3种,分别为辅助时钟ACLK,主时钟(系统时钟)MCLK,子系统时钟SMCLK。其中ACLK只能由LFXT1CLK得到,三个时钟源均可对时钟源时行1248分频。

上电默认状况下MCLK,SMCLK信号来自DCOACLK来自LFXT1CLK

1.2.         时钟配置

上电默认状况下MCLK,SMCLK信号来自DCOACLK来自LFXT1CLK,所以一般在关闭看门狗之后进行时钟的配置。

DCO配置:DCOCTL3位将DCO的频率分为8级与BCSCTL3位保持一致。这3位为0时频率最低,为7时频率最高。

接下来的是对时钟的选择,第一步使时钟上电,第二步等待时钟起振,第三步选择时钟。

1.2.1.            相关寄存器

DCOCTLDCO频率选择

BCSCTL1ACLK分频及XT2CLK的控制

BCSCTL2MCLK选择及分频,SMCLK选择及分频。

IFG1的位1,时钟中断标志位,用来判断有没有起振。

1.2.2.            配置代码

  DCOCTL=DCO0+DCO1;

  BCSCTL1=RSEL2;          //配置DCO

  do

  {

     IFG1&=~OFIFG;

     Delay_nop(100);

  }

  while((IFG1&OFIFG)!=0);             //等待XT2 起振

  BCSCTL2|=SELS;                      //主时钟为外部高频

 // P5DIR|=0x70;

 // P5SEL|=0x70;                      //输出时钟进行观查

网友:
不错

这个贴子真不错,详细说明了时钟的应用,特别是DCO

网友:
有关ACLK做系统时钟的是怎么配置的?

有关ACLK的时钟配置,求大侠详解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时钟误差

运行一段时间后,时间就有误差了,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