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数字io

楼主:
1.   数字IO

1.1.    Io分布

Figure 3  io分布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msp430f149具有6io,每个io均有两种功能。另外P1,P2两组io可以设置为外部中断与其对应了两个中断向量的入口。

1.2.    Io配置

IO配置主要是进行功能配置和输入输出选择。

1.2.1. 相关寄存器

对所有的io均有:

PxIN:只读,用来读取io的状态

PxOUT:用来配置输出电平

PxDIR:用来配置io的方向

PxSEL:用来选择io的功能

P1,P2:有P1P2因为可以进行外部中断的配置所以多了三个寄存器。

PxIFG:中断标志位

PxIE:中断允许位

PxIES:中断产生边沿选择位

1.2.2. 配置代码

#define LED (1<<2)

P1SEL=0x00;

P1DIR|=LED;

P1OUT|=LED;

P1OUT&=~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