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官网的程序,编译竟然出现错误,急需大神帮助~

楼主:
部分错误信息如下,小生万谢啦~
Building configuration: RF_BLINK_LED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basic_rf_init.c
icc430.exe C:\Users\wchfirefox\Desktop\AN033\lib\basic_rf\basic_rf_init.c -lA C:\Users\wchfirefox\Desktop\AN033\apps\basic_rf\rf_blink_led\MSP430FET\Debug\
List\ --diag_suppress Pa082 -o C:\Users\wchfirefox\Desktop\AN033\apps\basic_rf\rf_blink_led\MSP430FET\Debug\Obj\ --no_cse --no_unroll --no_inline
--no_code_motion --no_tbaa --debug -D__MSP430F1611__ -e --double=32 --clib -I C:\Users\wchfirefox\Desktop\AN033\apps\basic_rf\rf_blink_led\MSP430FET\..\..\..\
..\include\ -On --multiplier=16

   IAR C/C++ Compiler V5.30.3.40305/W32, Kickstart LMS edition for MSP430
   Copyright 1996-2011 IAR Systems AB.
[Og007]: Assembler list file generation not allowed in this version of the compiler

Errors: 1
Warnings: none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网友:
补充

我用的IAR是5.3的,为什么会编译器出现错误呢?

网友:
我在网上找到了份文档,上传附件了,你可以参考下,如果解决不了可以在网上搜索那个错误提示,试试其他的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上传文档,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IAR5.3编译AN033这个代码包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你仔细看看出错的原因:
IAR C/C++ Compiler V5.30.3.40305/W32, Kickstart LMS edition for MSP430
Assembler list file generation not allowed in this version of the compiler
你用的IAR是4K代码限制版的,而AN033的代码量超出了限制,所以会编译出错。

建议你采用完成版的IAR或者是16K代码限制版的C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看出错的原因:
IAR C/C++ Compiler V5.30.3.40305/W32, Kickstart LMS edition for MSP430
Assembler list file generation not allowed in this version of the compiler
你用的IAR是4K代码限制版的, ...

听楼上的,换个版本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受教啦~

网友:
错误

[Og007]: Assembler list file generation not allowed in this version of the compiler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求解决之道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CCSv5,它具有IAR的特点,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插件,有图形化仿真调试,指令执行时间统计,历史文本记录功能,比IAR的功能多很多

网友:
是第一次用IAR吗  是不是没破解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