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数字TI方案电源》面板机箱的投票

楼主:
《全数字TI方案电源》是该考虑面板及外壳的时候了。根据“关于《全数控TI方案电源》显示器件的选择问题的投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703-1-1.html ,大家的意见是使用LED或者点阵LCD点多数,但LCD需要定制,所以选用LED。如有更好意见,待第二版改进。

对于面板,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平卧式,一种立式。大家觉得哪一种好,也发表一下自己意见,以便做面板的PCB

单选投票 , 共有 25 人参与投票

网友:
大家一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哟,以后会根据多数人的意愿作出决定的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吧,觉得卧式的可以跟示波器摞一块,呵呵~~

网友:
感觉这东西要看具体这个电源的最终体积吧。如果体积小的话建议用立式。体积大的用卧式。
立式的小体积的很容易与其他仪表一起放置。放在旁边就行。卧式的大体积比较合适。用来与其他仪器摞在一起。

网友:
觉得立式小省空间,小巧,不太笨重

网友:
在淘宝上看到的。

好家伙,立式的为什么难找啊,谁帮助找找。看还有什么好看的?

网友:
我手中的立式和卧式电源机箱的比较。

第一张图最左边的就是一个30V10A的电源,机箱是立式的。很小巧吧。

第二张图最下面是个75V1.3A的双路电源。体积很大,用的是卧式机箱。

网友:
再来一个卧式的小机箱,网上的,也不错啊。

网友:
我也觉得要跟主流的一样

网友:
立式的虽然看起来占地小,但是实际上卧式的可以往上摞起来,空间利用率更高一些吧...只要够结实摞个两三层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