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组表达式的百分号和分号含义是什么?

楼主: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cond;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k=100;k>0;k--)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Second=0;
  P0=table[Second/10]; //表达式的分号?
  P2=table[Second%10];//表达式的百分号?
  while(1)
    {
      delay1s();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P0=table[Second/10];
      P2=table[Second%10];
    }
}

网友:
分号是求商百分号求余

网友:
/除法 %取模

举例:

50/3=16 50%3=2

20/4=5   20%4=0

34/10=3 34%10=4

```````

网友:
P2=table[Second%10]; 这一句可以用P2=table[B];代替你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恩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只是在数组表达式中才有的,而是C语言的基本运算符!多看一下C原因的基础知识吧,这样理解起来比较快!程序不懂了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