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52芯片时钟问题

楼主:
我是用来定时器定时采样交流信号的,需要精确的晶振频率,

那MSP430G2452芯片如何配置DCO为精确的8M晶振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DCO的振荡频率是有0.5%的误差,由于G2系列不能使用外部晶振进行倍频,所以只有用DCO来作为时钟源。

网友:
不过不用晶体,不知道误差你能不能接受呀
没有等于高于8M的晶体么? [ 本帖最后由 wangfuchong 于 2012-2-9 21:09 编辑 ]

网友:
你需要多精确时钟精度?

没有等于高于8M的晶体么?
G2系列只能接低频(32.768K)的晶体

网友:
晕,还真没注意过原来不能外接高频晶体,还真是个问题

虽然除了自身的校准数据外还可以自己校准,校准方法可以在官方网站搜索到文档代码
不过那个温度等容差至少3%那是没办法的吧

定时器可以使用外部时钟,不知道时钟频率限制是多大
不过即使可以,外部精准时钟源使用独立的器件从价格和体积考虑之类可能还不如换一种cpu吧

网友:
我现在用g2452配置为12MHz的DCO频率,用示波器测得SMCLK的频率为12.2MHz,理应用12.2MHz配置采样频率会很好的(很准的),可是采样回来的数据显示依然是最后一位在晃动,而且我们也用示波器测量了电源及基准信号都很好,所以现在我相当晕,都不知道怎么去做了,软件上我也做了一阶滞后滤波,也试着使用过采样,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要准用外部有源晶振行不行?
接到定时器的外部输入时钟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采样部分说的更清楚一点,如果理论上12.2MHz可以做的很准,一味在晶振精度上伤脑筋也不是办法。先从整个系统来分析一下问题吧。

网友:
 用2khz的采样频率采样50hz的交流信号,总共采样50个周期,然后做一次均方根,得到有效值送显示。

A、g2452好像没有外部时钟源口吧,应该只有时钟源准了,那采样也就更精准了,因此得到的数据也应该准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B、有位师傅叫我采样一个周期做一次运算,然后采样30至50个周期,求一次平均值,再送显示。不知道是我做的不对还咋滴,效果还是很差。

网友:
g2452的XT1可以接32.768KHZ的晶振。

网友:
我配置了,但是跑不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2KHz的采样频率,用32khz确实小了点。但也不需要12M吧。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来排除原因,用示波器测一下MCLK的输出,比如是12.2M。然后把12.2这个数字带入你的计算公式,这样就可以把晶振的误差补偿掉,看看最后的测量结果。先看看是晶振的问题,还是你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
能不能让定时器使用外部时钟呀?有这个输入脚吧?可以最大频率在系统时钟以内吧?就是不知道使用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注意事项

网友:
其实我想用4MHZ或8MHZ,但是用示波器检测了,偏差有点大,而且波动大。配置12MHZ稍好点,可是它也波动,我试着换了个能外挂高频晶振主芯片,硬件没多大的变法,经测试相当好,因此我肯定是由于频率不准引起的。
我记得好像没有外部时钟输入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午的时候失误了,漏算了一个问题。MSP430的DCO要实现一个细分频率,是需要在两个频率点之间调制的,造成的后果是jetter过大,是可能出现楼主的这种情况的。楼主还是考虑给Timer外接clock。如果没记错的话是P1.0,TA0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