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名的符号

楼主:
读程序的时候突然发现的,volatile   GPIO   PA @ 0x5000;

volatile   GPIO   PB @ 0x5005;
其中@ 符号是什么意思呢,请教各位大虾了!最好能具体点,关于这个符号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指定地址,你也没说明是啥环境,不好确定。这属于编译器扩展了。

网友:
定义一个GPIO类型的变量PA,它的地址位于0x5000;
@是对寄存器操作符号
具体要看IC和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