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出手相助】混合编程C子程序:全局变量+除法运算问题

楼主:
见下帖

网友:
//====================================================主程序
#include "msp430x44x.h"
extern chu
//------------------------------------
             NAME  main
             ORG   0FFFEh
             DW    RESET
//------------------------------------
             RSEG  CSTACK
             RSEG  CODE
//------------------------------------
RESET mov.w #SFE(CSTACK),SP
main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
             mov.w #40,R12;
             mov.w #20,R13;
             call #chu
//-------------------------------------
main1
             jmp main1
//-------------------------------------
             END

//======================================================子程序
#include "msp430x44x.h"
unsigned int kk;
unsigned int chu(unsigned int i,unsigned int j)
{
        kk=kk+1;//完成一次全局变量计数
        return(i/j);//主程序中进行调用
}

//=======================================================报错: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cstart_init_zero" referred in quanjuyuchu ( G:\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DivMod16u" referred in quanjuyuchu ( G:\

//=======================================================备注

我用的5.2版本的IAR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出的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助解决

网友:
上面问题中得全局变量kk必须在C程序中(实际需要)

网友:
是完整的代码不?
报错的DivMod16u好像没看到哦

网友:
是完整的代码
DivMod16u应是系统生成的除运算汇编程序

网友:
cstart_init_zero
这个是初始化的代码,如果用的是C,一般ide会自动替你做好。
汇编的话是不是需要自己做这个,汇编不熟悉,只能发表下我自己的看法,让你参考下

网友:
哇!个个都好厉害啊

网友:
您好,根据您的问题,提供以下解决方案,仅供参考。
第一个,为了不让C运行环境对变量进行初始化,可以用__no_init关键字进行修饰__no_init unsigned int kk;
第二个,因为C语言的支持需要C运行时库,而您建立的汇编工程并不包括这个库,可以手工把你需要的库加入到工程中,以提供C运行时库中的函数。而这个库的选择却是个麻烦的事情,由于C运行时库的选择涉及到CPU的架构,数据模式,double的字长等等诸多因素库分成了30余个。具体库文件存放在\430\lib\dlib\目录下。

我想用汇编去调用C库,可能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你的C代码未在C运行环境中运行,以上两点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我却觉得它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当然也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有能力的话可以反汇编它的代码,就能得到结果了)。这个在汇编工程中调用C还是头一次接触,以前只知道C工程中调用汇编以及相互调用,是不是软件架构设计的不太合理呢?这样实在是有些冒险。

由于在这方面未曾深入研究,只是提供一些皮毛信息作为提示。

网友A:
突发奇想,想写一个双任务的调度程序,主程序用汇编,两个任务程序同样用汇编写时没有问题。
想着任务程序一般用C开发,结果就遇到了上述问题。
根据您的建议,变量声明使用__no_init应该没有问题,从汇编代码看也正常,只是必须在C任务中进行变量的初始化。
但是在C子程序中作整除运算不好解决(整乘可以,但3.42版本也不行),原来理解单独编译这段C代码通过,说明是把库函数正常调用了,但link报错,简单以为是IAR的设置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替代解决:自己写一些除函数汇编代码,在C任务中去调用,但感觉C中的加减乘除代码不好看。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最后小结一下:
1.主程序和子程序都用C时正常
2.主程序和子程序都用汇编也正常
3.主程序用C,子程序用汇编正常
4.主程序用汇编,子程序用C,汇编中可声明函数和变量,也可被C使用,C中也可声明函数,不能直接声明全局变量(除非使用__no_init关键字),并且C函数中不能使用(/%,3.42甚至不能使用*)运算。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发奇想,想写一个双任务的调度程序,主程序用汇编,两个任务程序同样用汇编写时没有问题。
想着任务程序 ...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