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模拟I2C,主机读操作(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时,SDA和SCL应该设置成什么状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SCL一直是输出,SDA在主机告诉从机地址和方向时是输出,告诉时确认NACK/ACK时是输入。

在读取从机时是输入,读取时要给NACK/ACK时为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向我知道,我是想知道读操作时,SDA和SCL的高低电平?因为写操作时,主机必须在SCL为低时来令SDA为高或者低,那读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我知道,我是想知道读操作时,SDA和SCL的高低电平?因为写操作时,主机必须在SCL为低时来令SDA为高或者低,那读操作呢?

你是不是采用Timer的捕获功能进行判断SCL?如果是这样,SDA设置成输入。
看你是做主机还是做从机了。从机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5438去读取PCF8563内的秒寄存器的值,那在读管脚每一位数据时,需要将SCL置低吗?SDA还用管吗?

网友:
1. 很多人在用IO口来模拟I2C总线是,把SCL设置成输出,SDA根据读写状态设置成输入或输出,一般读的时候设置成输入,写的时候设置输出。最好在SCL的低电平时切换SDA的输入输出状态。
2. 如果MCU的管脚支持开漏输出,SDA和SCL可以直接设置成开漏的输出。
3. 如果MCU的管脚不支持开漏输出,无论SDA和SCL的设0和设1最好按照如下操作:
    A. 设置1时,管脚设置成输入,靠外部上拉电阻拉成高电平
  B. 设置0时,管脚设置成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