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方便地叠加一个直流分量?

楼主:
想要在一个缓慢变化的电压信号上加上一个正的直流分量

比如将-10V~+10V的缓慢变化信号加上一个+12V的直流分量,保证输入信号都在正电压范围内

我想着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加上去,但是好像输入信号的前一级输出阻抗会对这个叠加产生影响

或者用运放做加法运算的方法,但是这样运放的电源电压要到20多V也不是很方便。。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点的方法或者电路可以做的吗?模拟电路比较白,请各位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在一个缓慢变化的电压信号上加上一个正的直流分量比如将-10V~+10V的缓慢变化信号加上一个+12V的直流分量,保证输入信号都在正电压范围内我想着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加上去,但是好像输入信号的前一级输出阻抗会对这个 ...

你想让运放工作在20几伏单电源实现你的目的?是不太可能啊~ +-10V再加上大部分常规运放饱和3V左右压降,怎么也要超过26V的供电才能保证你那20Vp-p的交流信号能通过运放啊。

第一个图为同相接法,第二个图为反相接法,两者都有超低内阻基准电压源,不用加隔直电容,低频性能很好。其中第一个电表接法带有VCC/2的直流,第二个则是没有直流的接法。

最后一个图则是一般的单电源工作接法,低频工作注意耦合电容的取值。上述方法都能满足楼主的目的,但是一定需要一个超过25V的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