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I/O模拟I2C,假设P2.1接SDA,那么发送过来的8位数据放在什么地方?是P2IN吗?若是的话,8位数据是同时放在P2IN里吗(最高位在P2.7,最低位在P2.0)?但是,用户手册上说“Each bit in each PxIN register reflects the value of the input signal at the corresponding I/O pin”,也就是说P2.1的数据放到P2IN的第1位上,这样的话就与上述的情况矛盾了

这一块有点糊涂,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I2C是串行的呀,数据是一位一位传送的,放在(P2IN&BIT1)里,每次一位,8位数据是通过移位实现的~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51系列单片机开发宝典》,里面用51单片机用IO口模拟I2C,有完整的程序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模拟是一位一位读,每一位都放在PIN&BIT1里,所以模拟i2c速度不会很高

网友B:
8位数据从P2.1进入后,是先到达P2IN,后到达移位寄存器中吗?最好能说一下数据进入管脚的过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8位数据从P2.1进入后,是先到达P2IN,后到达移位寄存器中吗?最好能说一下数据进入管脚的过程,谢谢啦

通过判断P2IN中对应的引脚的电平,将数据移入自己设置的程序中的变量中中。都是软件编程的。
软件做没有移位寄存器的概念。
最好是自己去了解一下相应的资料,这种资料很多的!

网友:
如果是用的模拟I2C的,每移一位进来就存一位在PXIN中,所以需要你反复的去读。
如果是用的I2C模块,就在I2C的接收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