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位移传感器的应用领域简介

楼主:
  常用位移传感器的应用领域简介

  一、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应用领域

  1、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产品特点

  * 内部非接触式测量* 性能价格比高* 多种输出方式可供选择* 防浪涌、防射频干扰* 不需定期标定和维护* 安装方便* 高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使用寿命长* 具有输入电源反向极性保护功能* 结构精巧、环境适应性强* 隔离防爆型(可选)

  2、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应用领域(位移)

  * 伺服液压油缸活塞位置反馈或预置* 研磨机械位置反馈或预置* 木材加工定位控制* 水轮机导叶开度的检测与控制* 纸张和塑料薄膜成型* 挤注模具机械

  * 吹塑* 工程机械* 金属成型/剪切冲压; 其它机械定位和位移检测

  * 水坝闸门* 伺服汽缸活塞位置反馈或预置* 铸锻机床位移控制* 注塑机模板定位与监测* 汽轮机气阻阀门开度的检测与控制 * 玻璃压制* 塑料机械改造* 气动缸* 钢材滚压* 食品加工* 港口机械* 船舶舵机伺服系统

  3、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应用领域(液位)

  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水利、制药、食品、饮料等行业的各种液罐的液位计量和控制,航天加油系统、汽车加油系统、柴油加油系统及各种液压罐、水文监测、水处理等。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是根据磁致伸缩原理制造的高精度、长行程绝对位置测量的位移传感器。它采用内部非接触的测量方式,由于测量用的活动磁环和传感器自身并无直接接触,不至于被摩擦、磨损,因而其使用寿命长、环境适应能力强,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便于系统自动化工作,即使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下(如容易受油溃、尘埃或其他的污染场合),也能正常工作[01]。此外,它还能承受高温、高压和强振动,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机械位移的测量、控制中。它的行程可达3米或更长,标称精度为0.05% F·S,行程1米以上传感器精度可达0.02% F,S,重复性可达0.002% F·S,因此它在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电力、水利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激光位移传感器的应用

  激光传感器(直线位移传感器)是利用激光技术进行测量的传感器。它由激光器、激光检测器和测量电路组成。激光传感器是新型测量仪表,利用了激光具有高方向性、高单色性和高亮度的特点,它的优点是能实现无接触远距离测量,速度快,精度高,量程大,抗光、电干扰能力强等。

  激光传感器常用于长度、距离、振动、速度、方位等物理量的测量,还可用于探伤和大气污染物的监测等。

  尺寸测定:微小零件的位置识别;传送带上有无零件的监测;材料重叠和覆盖的探测;机械手位置(工具中心位置)的控制;器件状态检测;器件位置的探测(通过小孔);液位的监测;厚度的测量;振动分析;碰撞试验测量;汽车相关试验等。

  金属薄片和薄板的厚度测量:激光传感器测量金属薄片(薄板)的厚度。厚度的变化检出可以帮助发现皱纹,小洞或者重叠,以避免机器发生故障。

  气缸筒的测量,同时测量:角度,长度,内、外直径偏心度,圆锥度,同心度以及表面轮廓。

  长度的测量:将测量的组件放在指定位置的输送带上,激光传感器检测到该组件并与触发的激光扫描仪同时进行测量,最后得到组件的长度。

  均匀度的检查:在要测量的工件运动的倾斜方向一行放几个激光传感器,直接通过一个传感器进行度量值的输出,另外也可以用一个软件计算出度量值,并根据信号或数据读出结果。

  电子元件的检查:用两个激光扫描仪,如下图一样面对面的摆放,将被测元件摆放在两者之间,最后通过传感器读出数据,从而检测出该元件尺寸的精确度及完整性。

  生产线上灌装级别的检查:激光传感器集成到灌装产品的生产制造中,当灌装产品经过传感器时,就可以检测到是否填充满。传感器用激光束反射表面的扩展程序就能精确的识别灌装产品填充是否合格以及产品的数量。

  三、角度位移传感器的应用

网友:
续:
系列倾角,角度传感器,距离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以及测量方位用的数字罗盘,电子罗盘和陀螺仪已经广泛的应用应用于石油,煤炭,钢铁,船舶,隧道,医疗设备,大坝,机械,物探仪器,地质,岩土,石油,矿山,管道,测斜导管,铁路、港口、水利、高层建筑,墙洞,矿井、隧道、船坞、抗滑桩和板桩,煤矿,动态冲击实验,地质,卫星GPS系统,风水,越野车,航海,实验仪器,数字水平仪,医疗,机械调平,角度测量和监视,汽车,起重机械运动检测,康复系统,生物工程系统,虚拟现实、现实放大,体育,惯性导航系统,人体姿态测量工业机械,摩托车陀螺仪,光纤,制导,平衡,导向,方向测量,动态跟踪,捷联,惯性,导航,方位角,角速度,速率,机械,爆转,测量等行业。
角度传感器的典型应用场合:
  - 地理: 山体滑坡,雪崩.
  - 民用: 大坝,建筑,桥梁,玩具,报警,运输
  - 工业:吊车,吊架,收割机,起重机,称重系统的倾斜补偿,沥青机.铺路机等。
  - 火车:高速列车转向架和客车车厢的倾斜测量
  - 海事:纵倾和横滚控制,油轮控制,天线位置控制。
  - 钻井:精确钻井倾斜控制。
  - 机械:倾斜控制,大型机械对准控制,弯曲控制,起重机
  - 军用:火炮和雷达调整,初始位置控制,导航系统,军用着陆平台控制。
位移传感器的种类有很多,不同的位移传感器的应用领域也各不相同,熟知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了解各种位移传感器的应用领域,有利于广大工程师朋友轻松的选用,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