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uartus配置管脚中的I/O standard 中怎么选择啊

楼主:
求助:用Quartus配置管脚时,pin planner中的I/O standard 中怎么选择啊?电压是根据Bank中的硬件输入电压配置,但后面的电平标准,比如TTL,CMOS,PCI等怎么选择啊????根据硬件电路选还是自己选????

网友:
一般应用的话不用修改的,默认就好了,如果你的硬件连接有特殊的电平需求的话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网友:
首先根据电路上设计和BANK区电压确定,例如你设计是LVDS差分接口,那么你对应BANK区需要接2.5V电压;再如你接3.3V LVTTL接口,那你BANK就要接3.3V电压。其他同理,PCI有些特殊,应为它是靠反射波叠加实现电压的,所以单独给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不过怎么区分接口是TTL还是CM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