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的单片机方案

楼主:
最近公司做项目,大量需要一种单片机
要求:
       1、可提供裸片。价格低于2元
        2、宽电压,2.5-5.5V,
        3、有AD,6路最佳
        4、至少一个外部中断。
        5、至少两个硬件计时器。
        6、可用IO口最少13个。

        7、可用外部或是内部RC振荡方式,32K左右工作功耗500uA左右

请大家推荐,同时我这边也会将一些寻找到了合适的单片机帖出来,

网友:
可以说没有

网友:
2元是多大批量的价格啊 microchip价格便宜 stc的你看看吧  这几项都达到 不太容易

网友:
这么低的价格。。估计有难度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台湾厂家的MCU,MASK ROM 的比较便宜。
不知需要的内存空间多大,RAM,ROM?
知道内存空间了就好选了。

网友:
谢谢大家,现在主要是瞄准台湾的4位机,程序很简单,rom 4K  ram 256应该很宽裕

网友:
低于2元 哇塞 这个有点太便宜 STC有这么便宜么 大批量估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m8要2块多的吧 没有低于两元吧

网友:
大家的视野还是不广啊

有肯定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
求陈柱哥指导!!
我也需要

网友:
估计只能找台湾的厂家,这两天打电话问问

网友:
N79E814AT20就可以达到要求
新唐、NXP代理  qq:1733215976  tel:13760131172 文R

网友:
你可以考虑富士通的单片机,0.3美元左右,你要的功能全有的。。。。

网友:
找阿莫,他最近在推一种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