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数字TI方案电源》显示面板电路图

楼主:
附件中有两个图,分别采用静态和扫描方式显示,

对于静态显示,使用9片74HC595,这种方式对它的要求不高,且CPU处理的时间又短。

可以采用价格低一些的器件。在淘宝上看,零售价在0.2 ~ 0.7间。

对于动态显示方式,占用CPU的时间较长,不知道它能不能处理过来。

大家提一下看法,

1、LED数码管的尺寸。现在有0.8英寸、0.56英寸、0.4英寸……,大家认为用多大的好呢?

2、采用什么扫描方式,显示位数多少最好

3、附件中电路需要怎么改进

4、其它。

网友:
不知道CHUNYANG的面板定下来了没有,如果能用CHUNYANG的话,我也省个事儿

网友:
显示我们不是像示波器一样实时刷新,也不需要太多的显示管,我一看就觉得8个管子是不是多了写,可以少点管子多屏显示。为了简化电路可以选择4和1的那种管子

网友:
我这边有两种方案,都是基于动态扫描的方式
1.采用你上面的595,但是数码管使用4合1的那种,使用SPI接口输出数据可适当减少CPU消耗。
2.采用BCD编码芯片驱动数码管,软件编写简单,不过做小数点有点麻烦

网友:
4合1的可以。在淘宝上看了,同样尺寸的LED管,四合一的价格大于四个单个价格和。

网友:
现在与机箱厂家联系了一下,要定制的话价格肯定要高些。套用现成的机箱便宜些。不过先要确定下来面板和背板的各个孔的位置和大小。这样厂家才能合算成本和制作。
现在面板的孔位必须先定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好多集成的按键和数码管的驱动芯片,使用SPI或者I2c协议,硬件简单,软件也简单!可以考虑!

网友:
用数码管太土啦。。。
为啥不用个1602或者12864呢?

网友:
根据投票结果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