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igBee cc2530通讯中 多个路由器 冲突的问题

楼主:
这几天赶个任务,很急,求助论坛里面的大神,帮帮忙,小弟先谢过了~~

最近调试ZigBee cc2530 多个路由器与协调器通讯,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个始终不得其解。
即:
协调器先开启,路由器R1联网,然后通讯正常;路由器R2后联网,可以接受到协调器的指令,可是却无法及时上传数据;整个网络不发送数据,R2每隔1s发送一次数据,大约等待20秒左右,R2通讯就正常了,而这个时候R1貌似又不能正常发送数据了,不过也能正常收到协调器的指令。

小弟疑惑,是不是路由器之间发送数据冲突了??
是不是R1先占用信道,R2就要等一段时间间隔扫描信道,直到某状态才能再发数据?而R2占用了,R1又不行了?
但是,如果两边发送的交叉间隔合适,有时候也能交叉发送,这又是为啥呢?但是不是一直稳定的。。。

求大神相助,感激涕零!

网友:
路由器R1直接连接协调器? 路由器R2经过路由器R1路由?
两个路由器同时向协调器发送数据
不会导致协调器无法接收
可能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有你说的占用通信道问题, 除非一个发送频率太快了, 一般发送一个数据包大概也就2~4ms。 当然也会受到WiFi的影响, 但这个基本让你网络瘫痪。

其实如果有sniffer你应该就能明显的查到什么原因的。

没有的话, 我建议:
关闭R1, 看是否R2和C能正常通信, 同样如果关闭R2, R1 是否正常通信。 如果都正常的话怀疑R1和R2同一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