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A112中的Ra怎么选?

楼主:
大家好:

我最近在用TI的PGA112,有两路信号需要送到pga112。

两路信号都是双极的,大约都是+/-100mv的信号,正在参考pga112技术手册图 77中Ch0的接法连接,就是两路信号分别通过两个CA,连到Ch0和Ch1. 希望从pga出来的信号是以1.65V为中心的,便于MCU的ADC采样。 啰嗦一点,把事情说清楚。

Vin0(+/-100mv)---Ca0---CH0, Ca0同时通过Ra0连接到pga的Vref

Vin1(+/-100mv)---Ca1---CH1,Ca1同时通过Ra1连接到pga的Vref

现在有两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一:图77中的Ra该怎么取值?

图77下方,有表12告诉大家该怎么取Ra的值,可是我的应用与图77不一样,数据手册上的建议不能用。

从图77看,进Ch0的信号是2.5+/-0.1V,Vref的信号是2.5V,这是否意味着Ra=0?

二:两通道是否会串扰

Ch0通过Ra0与pga的Vref连通,Ch1通过Ra1与pga的Vref连通。这样的话,Ch0,Ch1是否会串扰?

我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另一个方式来解决,就是:

是否大家有这样的经验:

两路双极信号进pga112,然后从pga112出来的信号是以1.65V为中心的。两路信号最好不要有串扰。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您的第一个问题,从描述中了解到你选择了交流耦合,交流耦合后偏置到Vref上,表12中Ra的值是大信号通过分压偏置网络的直流耦合电路中的参数,所以表12并不适用于交流耦合。对于你的电路,Ra的选择,由于它是偏置电阻,起了保护和提供驱动能力的作用,值越大所能提供的偏置驱动能力越小,引入的噪声也越大,而为了保护芯片通常选择Ra>(Vref/Imax)=1.65V/10mA=165ohm。所以这个电阻值大于165欧姆都能起到保护作用,所以在你的电路中,Ra选择1K欧姆是比较合适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这两个通道间是否会通过Vref串扰,依赖于Vref这个基准源的驱动能力和输出阻抗。如果Vref的驱动能力足够大,并且阻抗非常小,那么Vref非常稳定,通道间是不会串扰的。如果Vref的驱动能力不够、输出阻抗也大,CH0/CH1的信号会引起Vref的波动,从而串扰到相邻通道。 需要注意,使用交流耦合的时候需要信号频率最好不要太低、如果信号频率太低、就需要较大的耦合电容,大电容会引入相位误差并且降低精度。你需要偏置到1.65V,那么需要把Vref接到1.65V上,这个基准电压可以通过电压分压后再使用精密运放进行缓冲输出提供,也可以选择集成的1.25V基准如REF3112,REF3212等。 如果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以通过邮箱 bryan-zhao@ti.来联系我。谢谢。

网友:
PGA112如何选择Ra

Bryan,您好!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我觉得我理解了您的思路了。
下一个版本再4-8周内应该有结果,到时我再把结果贴上来。
至于串扰的问题,我想先照你的思路做,我也会在Ra1与Vref之间加一个跳线,如果串扰太厉害就断开。
昨天在写中文帖子的时候,也有写了一个英语的帖子,也有人用英语回答了问题,我觉得英语回答的思路也是一种解决方法,供您参考。
再次感谢并周末愉快!

Taizhong,

Figure 77 in the PGA112 datasheet shows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scale a bipolar input signal to a useable voltage range for the PGA112, Vin0 is AC-coupled through the capacitor while Vin1 is DC-coupled. In the AC coupled application (Vin0) the capacitor and the resistor RA form a high-pass filter with a corner frequency at 1/ (2*pi*R*C) therefore the value of RA is determined by the necessary low-frequency response and the value of the input capacitor. As you noticed in the figure, there is no DC voltage drop across resistor RA, this is because the input impedance of the PGA112 is very high (10 Gigaohms typ) and so very little current flows through this resistor, producing negligible voltage drop.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RA is 0 ohm, in fact making RA a small resistance will create a very high corner frequency as shown in the previous equation.

As for your second question, the amount of disturbance between the two channels depends on the output impedance of your voltage reference (should be very low) as well as the common-mode rejection ratio of the input amplifier (usually very high). Because a good DC voltage reference will have a very low output impedance I would not expect much disturbance between the channels however, as frequency increases inter-channel crosstalk will increase.

John Caldwell

Analog Applications Engineer

PA Linear Ap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