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000PROG的使用--codeskin

楼主:
发现还是有很多童鞋不会用c2000prog.估计是格式转换比较麻烦。

特写此文章,方便大家

http://www.codeskin.com/c2prog-download

网友:
第一部,跳线

第一部,跳线。以28035 controlcard为例。

需要先跳线设置成从SCI启动。注意1点:不能接仿真器即TRST需要为.并像最后那幅图一样连接开发板到电脑

网友:
电脑上把要转换的OUT文件如下面这样转换,设置好c2000prog就可以烧写了,点program。(如果过不成功,重新检查楼上的事情)

HEX2000和例子我放在附件中,请允许我收1芯币。

网友:
最后,吧28035controlcard 重新调成下面这样,从FLASH启动,可以看到,28035小灯闪烁,说明烧写成功了。

网友:
非常好;正在学习中;希望能一次通过;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之前用串口烧但是用CCSPlatinum_v30330

网友:
codeskin

那里可以下的到啊?

网友:
下着看看

C2Prog下载失败。。。。

网友:
楼主,我试着用c2prog烧flash,但是到了最后出错了

CRC Info added at 0x003388C4: 0x4133 0x6DC1 0x0000

***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
Connecting with target (autobaud)...  OK.
Bootloading...  OK.
Please wait...
Connecting with target...
-Chip ID: 0xEF
-Chip Rev: 0x01
OK.
Unlocking target...  OK.
Loading...  OK.
Connecting with target...
-Flash API version: 210
OK.
Erasing flash... [A] OK.
Programming...  failed (no response)!

请问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写的文章非常精彩

网友:
你好,我在使用C2prog烧写DSP,遇到点问题想向您请教!

我的跳线应该没问题吧,但是一烧写就这样,想请问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你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谢谢了!附上我的截图!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见13楼,请教如何解决!可能是什么错误!麻烦了!谢谢!

网友:
  • 关于串口烧写碰到问题怎么办。
    1、检查硬件看看用的是不是BOOTload指定的SCI引脚
    2、串口烧写时也是可以用仿真器+CCS监视开发板的运行
    3、有些RS-232转RS-485的接口工具并不能很好工作
    4、最主要的,串口烧写是通过芯片内部的Bootloader来工作的,所以,当开发板连上串口,有正确跳线的时候,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开发板发送下面的字符开发板应该会有返回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我再试试,还有就是想问EMU_KEY和EMU_BMODE需要改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是烧写28035 ,TRST接0,GPIO37是0,GPIO37是1,然后我看那个EMU_KEY和EMU_MODE应该是可以自行修改的,应该就不用自己改了吧?用的是USB转的232线连接的,还是到上面那样子。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串口烧写时怎么用仿真器和CCS监视啊?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了下串口助手写那个数据,怎么接受到的也是那个数据?不知道怎么在线监测DSP,所以就不知道该怎样了。。。

网友:
我的是28335的DSP,遇到这种情况。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使用F28027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