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全局变量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例子,定义了全局变量extern int Steer_err_k,Steer_err_k_1,Steer_err_k_2;
初始化都为0

                                Steer_err_k=0;      //Steer_ang内部
  Steer_err_k_1=0;
 Steer_err_k_2=0;

然后这三个变量只在Steer_ang()函数中用到,每次运行这个函数后,这三个值都在变化,所以初始化不能放在函数内部,我要改成ucos的格式使用,不知道这三个变量怎么处理,忘高手赐教阿

网友:
不太明白"改成ucos的格式使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看明白描述的什么

网友:
静态变量,重入继续调用上次的值!

网友:
既然是全局变量那就应该在函数外部定义啊,没看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shi a ,mei kan mingb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