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评估板Flash烧写故障

楼主:
手上有一块EK-LM3S8962评估板,业余时间玩玩学习一下,前天在通过LM Flash Programmer烧写Flash的时候执行了错误的操作,导致现在不能通过IAR向LM3S8962下载程序了,也无法擦除Flash,恳求高手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详细情况如下:

发生故障前,我通过IAR软件下载了“boot_ehernet”例程,复位后Reset后液晶显示屏显示boot_ehernet等相关信息,MCU运行正常。

这时,我错误的执行了以下操作:

我通过LM Flash Programmer工具按照下面图片中的设置向LM3S8962下载了“test_hello.bin”文件,之后就出现了故障,无法通过IAR软件向LM3S8962下载程序,也无法执行IAR中的“Erase memory”擦除操作。下载程序或者是“Erase memory”时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Fri Feb 10, 2012 16:37:54: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mac

Fri Feb 10, 2012 16:38:06: Fatal error: **ERROR**: Unable to connect - Check hardware, speed and interface selected   Session aborted!

Fri Feb 10, 2012 16:38:06: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xxRAM32K.out

Fri Feb 10, 2012 16:38:06: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LM3Sx8xx.flash

最后明白了主要是“LM Flash Programmer”中的Program Address Offset”设置错误所导致,但是为何不能执行“Erase memory”操作呢?

LM Flash Programmer 设置1

LM Flash Programmer 设置1

LM Flash Programmer 设置2

LM Flash Programmer 设置2

擦除Flash时的故障对话框1

擦除Flash时的故障对话框1

擦除Flash时的故障对话框2

擦除Flash时的故障对话框2

擦除Flash时的故障对话框3

擦除Flash时的故障对话框3

网友:
用JLINK解锁试试,安装了JLINK后菜单里面有解锁这一项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试试用LM Flash Programmer unlock解锁功能

网友:
建议你从TI官网下载最新的LM Flash Programmer,如上图所示。

网友:
下载链接如下: http://www.ti.com/mcu/docs/mcuorphantoolsw.tsp?sectionId=632&orphantabId=8

最新的LM Flash Programmer软件已经更新到2012年1月6号

网友:
官方最新的LM Flash Programmer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ti.com.cn/tool/cn/lmflashprogrammer

目前最新的版本更新日期是2012年1月6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hansonhe”,unlock一下就可以了,很管用

不过LM Flash Programmer不需要最新版本的(最新版本软件下载的是一个光盘的内容,有700M之大,比较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Program Address Offset”设置在哪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Program Address Offset,这个一般是设置为0就好了,通常是在需要 bootloader 的时候才需要改。
你解锁一下,或者检查驱动装好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但是驱动重装了 也不行。解锁报错无法连接目标。。是不是下载器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坏了,你用的也是原厂 LM3S8962 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