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CAN 电路接口的问题

楼主:
我在在板子上看见在CAN接口的高低之间接一个2K的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 路过,会有好心帮你解决的

网友:
我买的开发板是120欧的,求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阻抗匹配用的终端电阻,一般是120或者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