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牛哥对话通信运营商自动充值机!

楼主:
 阿牛哥是通过空中充值,或者在柜台购买充值卡给手机充值,以前阿牛哥遇到过给手机充值充值误充值到其他人手机号码的事情!有时候也去某家通信运营商营业厅自动充值机来充值!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充值面额有30 ,50 ,100 和300四种规格 ,但是不能够自动找零!最有意思的是充值50,只能输入50一张的,不能按照20 ,20 ,10这样累加!阿牛哥看到营业厅就有专人负责给客户换零钱来充值!
    是否有几种途径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可以自动找零钱的自动充值机,节约人工成本!
    2 直接将手机放在辨识器 ,NFC自动充值!
    3 充值二维码普及化,自动语音提示成功!

网友:
每张钱币的颜色和大小不一样,我印象笔记深的是自动售票机,或地铁自动售票机。你可以对钱币有设计,比如通过大小辨别,分别接受1,10,20,50,100的,还有就是硬币,其他的一元纸币不接受。

网友:
楼主写的面额里,30应该是20的吧

因为这样的话里面的检测装置只需要判断20,50,100三种面额了,如果想累加50的话就要增加判断一个10元面值,增加找零装置就更不用说了,成本会增加很多的

出一个产品不可能只考虑放不方便使用,还要考虑成本的,就像这个充值机一样,如果增加的成本和提供的方便不成比例的话,还是以节约成本为优先的,可以理解

毕竟临时没有零钱的人只是少数,20,50,100三种面额已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用户了,充电话费一般也没有人只充10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