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nger winter09 画不规则封装

楼主:
如何用Altium 画附件这样的器件封装啊 ? 我用Place-->Solid Region虽然能画出这个6脚的形状 但是不能在上面放上引脚标号,这样会导致到时候布线的问题,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您好,这种情况的话,可以使用多个焊盘来组成一个焊盘,组成一个焊盘的多个焊盘的标号设置成一样即可。

网友:
楼上可以上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