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采集数字传感器的信号

楼主:
请问大侠们,我想用这个28027编个数字传感器采集温度值的程序,谁能告诉我怎么的大体步骤,是用GPIO口么?不知道如何编写,只知道看时序图,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寄存器去写

kdy

网友:
数字温度传感器是什么接口的?I2C?单线?
关键得弄清楚时序图才好去控制
参考TI类似的例程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用的是单总线的DHT11,时序图看着也还可以,TI提供了AD的例程,找好久都没有看到采集数字传感器信号的程序,表示很无奈,C51的也看了,看懂了,只是不知道怎样用DSP来编

网友:
IO口模拟

网友:
数字传感器DHT11 求救

用F28027把基本的程序写出来了,按着时序一步步,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设置定时器有点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 Select the example to compile in.  Only one example should be set as 1
// the rest should be set as 0.

void Gpio_select1(void);
void Gpio_select2(void);
void RH(void);
unchar COM(void);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U8  U8temp;
U8  flag;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use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   Gpio_select();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2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nitCpuTimers();

    // 100MHz CPU Freq, 1 second Period (in uSecond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60, 1000000);//100

   StartCpuTimer0();

   // Enable CPU INT1 which is connected to CPU-Timer 0:
   IER |= M_INT1;

   // Enable TINT0 in the PIE: Group 1 interrupt 7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for(;;);

}

void delay_loop0()  //执行每条指令 225ns
{
    unsigned int   i,j;
    for (i = 0; i<80; i++)
    {
            for(j=0;j<1000;j++);
    }
}

void delay_loop1()  //执行每条指令 225ns
{
    unsigned int   i,j;
    for (i = 0; i<9; i++)
    {
            for(j=0;j<10;j++);
    }
}

void delay_loop4()  //执行每条指令 225ns
{
    unsigned int   i,j;
    for (i = 0; i<13; i++)
    {
            for(j=0;j<10;j++);
    }
}

void Gpio_select1(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6=1;   // All outputs //若等于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6=1
    EDIS;
}

void Gpio_select2(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6=0;   //
//  GpioCtrlRegs.GPBDIR.all = 0x0000000F;   // All outputs
    EDIS;
}

unchar COM()
{
    int q;

        for(q=0;q<8;q++)
        {
           // temp=temp<<1;
            flag=2;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6)==0);

            delay_loop4(); //延时29.25us,判断接受的是 0 还是 1

                U8temp=0;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6)!=0)

                  U8temp=1;

                  flag=2;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6)&&flag++);

                  if(flag==1)

                  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return U8comdata;

}

void RH(void)
{

    Gpio_select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6=0;

        delay_loop0(); //拉低18ms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6=1;

        delay_loop1(); //拉高20.25us

        //设主机为输入,判断DHT响应信号
    Gpio_select2();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6))
        {
            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6))&&flag++);

                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80us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6)&&flag++);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难道还要切换输入输出方式么?

       Gpio_select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6=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

}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if(CpuTimer0.InterruptCount*100>10000)CpuTimer0.InterruptCount=0;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