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 eQEP、 编码器 学习

楼主:
     由于DIY电源中用到QEP,就临时学习一下

     这两天看了关于编码器的资料对编码器有一个大概的理解。我吧我的理解写出来,一则可以让大牛指点一下,另外可以让像我一样的小白做一个参考。

      编码器其实就是一个圆盘,当你转动圆盘时会有脉冲输出的。其中有两根线分别就做QEPA、QEPB。当你转动时,这两个线会输出有规则的波形,顺时针转时QEPA的上升沿总是比QEPB的快90°相位,当反方向转时又刚好反过来。我们先不管它是怎么产生的,反正这两个波形是不一样的,那么总可以判断出向那边转(顺时针,逆时针),怎么判断,我们也不用管,DSP里会给我们处理。

      编码器还有一个QEPI引脚,这个引脚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转了一圈了。因为上面两根线只能判断方向,但我们还要知道什么时候转了一圈。于是在编码器里弄了一个标志,每次转到这个标志时在QEPI输出一个脉冲,于是我们就知道又转了一圈了。

     在DSP里除了有上面3跟线,还有QEPS线,用来判断限位的。可能这个编码器按在一个可以活动的轨道上,一旦到了头了,要告诉DSP不能再转了否则会出现事故的。按我的里解QEPS就是一个开关量,至于这个开关用于什么功能,就确定与设计者了。

     以上就是我的理解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下面附上28035关于eQEP的英文文档

TMS320x2803x (eQEP) .pdf

网友:
DIY电源用到的QEP功能,只用到了它检测前进(或正转)、后退(或反转)及转了几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只用到QEPA和QEPB而已了

网友:
又看了SPI了,感觉可以编程了

网友:
今天想用ccs4来写程序,弄了一个晚上还是放弃了;太多的设置了,还是用虚拟机里的ccs3.3了;重新建了一个工程,老是出错;哈哈都忘记怎么【配置了;最后还是参考其他工程的配置,才建好的。

网友:
劲头很足啊,非常好!加油!

以后我将配置好的工程文件发给你。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不过我现在用的是CCS V5限时版。

网友:
支持下 论坛的活动

网友:
写的程序,直接改库提供的,还是重新建一个文件。描述的不是很明白啊
1.假如我现在要写QEP的io初始化代码,库里的DSP2803x_EQEP.c有初始化代码,我是直接改它的代码就行了呢;还是我重新建一个c文件(QEP.c),把QEP代码写在这里
 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功能,但是那种比较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s5 有代码提示吗?

网友:
ccs5没有代码提示功能
但是比ccs 3.3 好用了非常很多;没有用过ccs4,不知道和ccs4怎么样

看了dontium的代码,发现和我以前写的很不一样
很多的代码都没有见过,比如下面
#pragma DATA_SECTION(VoltageCLA,        "Cla1ToCpuMsgRAM");
#pragma DATA_SECTION(OutputValue,        "CpuToCla1MsgRAM");
#pragma DATA_SECTION(PidParam1,                  "CpuToCla1MsgRAM");

#ifdef TOFLASH
#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         "ramfuncs")
#endif

不过,我正努力在看呢
感觉鸭梨挺大的

网友:
C是基础,搞单片机,不懂C是万万不行的。

宏定义,是C语言的技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没有使用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定一定
只怕能力有限啊

网友:
讲的有点过于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