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用ftp下载vxworks镜像到目标机的时候,网络有问题,求助 ...
ilfanli1314
ilfanli1314

网友A(2012-02-12):
用ftp下载vxworks镜像到目标机的时候,网络有问题,求助各位前辈
通过ftp将vxworks镜像从PC机下到目标机的时候,是通过ftpXfer这个函数从PC机读取文件,每次读完镜像之后关闭套接字,但套接字指定的端口变成就会time_wait状态,就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通过这个函数,从PC机再次通过ftp下载镜像,但这段时间有一分半钟,觉得太长,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时间呢。能否通过换一个ftp server的方法来解决呢?
目标
网络
ftp下载
server

网友A:
又查了些资料,好像可以通过修改PC机注册表,达到缩短time_wait状态时间的目的,明天上班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