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里面的字符串处理。。。

楼主:
                   我之前做一道题目想要把字符串形式的数字比如“1234“变为int形式的1234,之前我没有想到方法,后来问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使用字符的ASCII码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关系,比如'3'的ASCII码值是51,'0'的ASCII码值是48,则'3'-'0'=3这个就是第一种方法的原理。

        上面的列子的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iostream.h>

       void main()
      {

       int a;

       char*p="1234";

       a=(*p-'0')*1000+(*(p+1)-'0')*100+(*(p+2)-'0')*10++(*(p+3)-'0')*1;

       cout<<a<<endl;

      }

        第二个方法

            使用自带的函数 int atoi(const char*s)

代码如下 :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stdlib.h>

       void main()
      {

       int a;

       char*p="1234";

       a=atoi(p);

       cout<<a<<endl;

      }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好的思路啊,望大家贴出代码。。。嘻嘻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log.csdn.net/myj0513/article/details/6831624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关于atoi的介绍 。。。。

网友:
第二种没研究。
至于第一种么。。。。。
不够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通用你要看我给的连接,里面有那个函数的一部分实现原理,你把他完善好了就通用了

网友:
di 2种的这个函数 我都没用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说你这写的习惯不好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一句不好就打发了啊。。。。你说说哪里不好啊。。。。我下一次注意啊,你要指出来啊!谢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只能处理 1234
要是123呢
12345呢
123456呢?

这话可说的够明白了

网友:
第一种采用循环语句判断字符长度就通用,

网友:
还可以用sscanf("1234","%d",num);

这样也可以,不过感觉楼主的第二张方法最好。还有atof、atol可以用,还有类似的可以进行进制之间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