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看看这段VHDL代码有什么问题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period_1ms is
 port (
  CLKIN : in std_logic;
  CLR : in std_logic;
  LOAD : in std_logic;
     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CLKOUT :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architecture beh of period_1ms is
 signal TC_S : std_logic:='0';
 signal TEMP_Q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x"1F3F";   --默认实时周期为1ms
 signal count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x"1F3F";

begin

 process(CLKIN,DATA,CLR,LOAD)--可设定实时周期的大小
 begin
   if CLR = '0' then
    TEMP_Q <= x"1F3F";
   else
  if rising_edge( CLKIN) then
     if LOAD = '0' then
   TEMP_Q <= DATA;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CLKIN, CLR,TEMP_Q,TC_S)
 begin
  if CLR = '0' then
   count <= TEMP_Q ;
   TC_S <='0';

  elsif rising_edge( CLKIN) then
    if  count = x"0000" then
     count <= TEMP_Q;
     TC_S <= NOT TC_S;
    else
     count <= 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LKOUT<=  TC_S;

end architecture;

网友:
建议

你在Quartus II 与ModelSim里编译一下就知道是否OK。建议结合工具进行检查。

网友:
楼主,请问你要我们帮你查询语法问题还是逻辑问题?

网友:
这是一个工程中的其中一个子程序,在烧写至硬件实现时,碰到偶尔不能正常输出此子程序结果的情况,想排除一下这个子程序本身有没有语法或者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