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DSP IO口输出的3.3V电压转化成24V的PLC开关电压

楼主:
用DSP来控制PLC,DSP输出高电平是3.3V,而控制PLC的开关信号电压值要24V,电平转换的过程通过什么来完成呢?光耦和继电器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这样接可以吗?

这样接可以实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行
光耦多此一举
而且光耦对电流的放大能力不够
直接接三极管
而且要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