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
我焊了个板子,把程序拷进单片机,但是电路板没反应,我的单片机是at89c52,不知道哪位专家知道我错在哪了?烦请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电路的问题呢?没有电路大家怎么帮你分析呢?

网友:
给个电路图看看 还是有就是看看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啥都不给让别人怎么看?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具体判断,软件、硬件、器件以及烧录等环节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或者复位电路是否正常,程序没问题那就是硬件的事了,最好出个电路图大伙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你是用下载线考进去的吗?如果真考进去了那单片机应该是转了,你可以在看看输出脚clk有没有波形来确认。然后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楼主看来是初学者吧  把电路图和出现的现象贴上来 大家看

网友:
单片机不工作就三个地方

1,晶振 2,复位 3,供电,这三个条件都具备还不工作,哪只有一种情况,单片机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