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ucos2下LM3S8962中断相应的过程及响应的代码是哪块吗?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ucos2下LM3S8962中断响应的过程(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之前)及相应的代码是哪块吗?我看了半天没弄明白。

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和裸奔时设置中断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的理解是:中断响应的时候应该跟任务有个切换过程,ucos应该有响应处理过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呢!

网友:
只研究过ARM7tdmi核上的UCOS2,还没有研究CM3上任务切换的具体代码,但大致记得CM3权威指南上说到CM3相对于之前的硬件内核版本对于OS的支持做的更好了,有很多寄存器的压栈都是硬件自己做了,所以可能现式的压栈指令没有看到。具体只能查看汇编和相关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