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收音机

楼主:
如果要接收100MHz 的频道
那么应该用100-10.7MHz=89.3MHz的本振频率
那么就会将100MHz和89.3-10.7=78.6MHz 的频率下变频到10.7MHz中频

这里 ,引入了镜像频率78.6MHz的信号吧?收音机中是如何抑制镜像频率的?
如果是对讲机这种要求前端宽带调谐的场合,不能简单 的在前面加入滤波器来抑制镜像频率,他们是如何抑制镜像频率的?
好像没看到有用高级的镜像抑制混频器的对讲机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带有镜像抑制的混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仔细看帖子

我知道有镜像抑制混频器,但是一般的模拟收音机,对讲机哪有用镜像抑制混频器?

网友:
查到了
靠跟踪调谐滤波器或者两次变频,第一次变频的中频设定得比较高以方便滤除镜像频率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